电池低电压报警指示的简便方案

楼主(2007-05-24):
对于普通的干电池,两节7号或五号串联的一般在电压降到2.5V以下时就难以正常工作了,有没有简便的低电压报警,通过LED指示,电池正常工作时LED不亮,电池低电量时LED亮或闪烁~!~

一般的低电量指示方案都较复杂,有没有简单的可用于一些通用行的电器上~!!~

请各位发表意见`!!

网友A:
用比较器啊

楼主:
比较器还要一个基准电压!~

这样电路还得做一个基准电源了~!!不好~!~

网友:
HT70XXA-1 -- TinyPowerTM Voltage Detector

http://www.holtek.com.tw/chinese/docum/consumer/70xxa_1.htm
 相关链接:http://www.holtek.com.tw/chinese/docum/consumer/70xxa_1.htm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

不知道 HT70XXA-1   多少钱一片呀~~!

看了一下它的资料,好像是当电源输出在用,
是低于参数值就没有电源输出了吗?

楼主(2007-09-11):
再寻

还有没有别的方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