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高手对i2c(24c256)精通

楼主(2007-05-24):
最近在对24c256进行操作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我用的是tms320vc5416 epm3256做译码.我在epm3256中做了一个读写口,用它来对24c256进行操作.逻辑电压是3.3v,24c256的供电电压是3.3v,在对24c256进行写字节的时候没有应答(就是24c256的sda应该被拉低),但是怎么试了都不行. scl.sda没有加上拉电阻,因为epm3256中有上拉电阻. 哪位高手能给分析一下原因呀.万分感谢.. 07.05.24

网友A:
是不是EPM3256内部上拉电阻值太大了?

是不是EPM3256内部上拉电阻值太大了?可以外加一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型

最直接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