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谐振点的电容电感取值疑问

楼主(2007-05-25):
射频读卡器
天线电感约是0.73uH
芯片是3Alogic的RTH031,是13.56M的(是指载波13.56M吗?也就是谐振频率13.56M吗?)
按照公式2πf=1/根号LC
计算得C应该为188.7pF左右。

但是实际电路,我搭上115pF不能读卡了,降到60pF左右可以获得最大(我多次尝试得到的)读卡距离,约为70mm,换成40p 80p等读卡距离都减小。难道这60pF就是谐振点附近了?

我看到别人发的帖,好像130mm读卡距离还不算远啊,还有根远的啊。这是什么原因?我的谐振点没有找到吗?

网友A:
一般<100mm

装个可调电容试,然后换成固定电容

网友B:
楼主计算结果应该用这么大的电容,实际实验的结果比计算

可能是分布电容没有考虑到。

网友C:
分布参数的影响而已

高频电路看似简单,就是分布参数看不见摸不着,关键时刻却一定出来搅局,能不能搞定得凭功力了。楼主的例子中分布参数既涉及到电容也影响到电感,“天线电感约是0.73uH”这句话本身就大有问题。没有经验时,用可调电容凑谐振是一个办法,但即使谐振,天线的换能效率(可以理解为天线增益)也影响到操作距离,所以单调谐振是远远不够的。

楼主:
谢谢大家!

分布电容能达到120pF左右吗?好像挺大呀?

网友C:
一般不会这么大,是你的电感问题

楼主:
具体点好吗?

一般不会这么大,//一般会在哪个数量级?或者范围?
是你的电感问题//你是说我测试出来的值不准确?还是...

楼主(2007-07-16):
对不起大家了

电感应该是2.8uH左右
这样结果确实对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