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发热问题.

楼主(2007-05-26):
各位大哥,小弟碰到一220V交流气泵发热比较严重,
  发热是否与线圈直径有关?
请教原因.
谢谢!!!

网友A:
原因太多

比如,超载(压力调整的不对、自动排气阀坏了)、轴承坏了、扫膛了、匝间短路等,总之是:不好说。

网友B:
确实有关,但远不仅如此

就电机本身而言,线阻(铜损)、铁芯(铁损)、轴承阻力、制造工艺、负载强度等都和发热有关,而除了电机本身之外,其它部分也有影响,甚至包括散热途径等都有关。归结于线经,面实在太窄了。

网友C:
电压过低也可能发热过份

这已经不是电机本身问题了。

网友D:
问题可能比较多

电机调速器、电机、负载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E:
220V交流电机,应该是单相电机

这是问题的关键

对于鼠笼转子,需要有启动磁极,一般是使用电容改变电流角度(相位),如果启动电容接错了线包,就有可能发热
这种电机的转距较小,作为气泵电机不适合。

楼主:
估计还是漆包线问题

谢谢各们大侠,我用的电机是实际就是养鱼的气泵,永磁钢做为磁蕊.所以磨擦发热这一现象小,主要是线圈温度高导到磁钢磁力下降,造成风量小.以前是0.19mm现在改成了0.21,但现是有同样的发热严重.大家有什么好方法,请告诉小弟一声.

网友E:
减少发热关键是减少电压

你可以串一个交流电容来减少电机上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