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子表方案(或解决方式)

楼主(2007-05-26):
(无正文)

网友A:
好象现在有种电波钟(不知道是否准确),可以达到这个要

也可以使用单片机,但要修正(当然是自动的)。

网友B:
GPS校准

GPS校准,与UTCT同步,
不差1ms

网友C:
GPS校准 便宜吗?

用好的晶体,用微调电容调,可以很准的。1年误差小于1分钟没问题。某外国牌子的电子表声称5年误差小于1分钟。
不过,第二条件恐怕是个矛盾。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D:
理光有个时钟芯片,可以达到这个精度

原来提供放在电表上的,具体型号忘记了

网友E:
接收我国授时台信号

这个成本比较低,普通收音机即可接收。

网友C:
收音机可以做进腕表里面。不过还是成本……

不会太低

网友F:
楼主的两个要求在现阶段是互相矛盾的。

网友G:
买个高级示波器,测量32.768

    用便宜的mcu加一个稳定的32k晶体.

    要求晶体频率稳定.温度改变,频率变化要求小.

   用个高级示波器,测量晶体的频率值,保存在EEPROM,用软件修正,可以做到准确.

   不知是否够便宜.

调频率太麻烦.生产成本加高.

  此法,要求有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