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愿意帮忙瞧瞧我这个电路能否实现电机正反转限位

楼主(2007-05-26):
哪位高手愿意帮忙瞧瞧我这个电路能否实现电机正反转限位控制?
电路中当K1按下时,电机则正向运转,当Q8基极为高电平时实现正转限位,电机停转.
K1断开时,电机则反向运转,当Q7基极为高电平时实现反转限位,电机停转.

楼主:
上面的描述错了,应该是K1按下时,电机反转,断开时电机正转

上面的描述错了,应该是K1按下时,电机反转,断开时电机正转,Q8/Q7分别是正转限位和反转限位

网友A:
描述的好象没有错误

只是参数的问题。可改下电路,便于调试。

网友B:
顶楼的描述没错

顶楼的描述没错,2楼描述的反而弄反了。
没发现大问题。建议在Q3、Q4、Q7、Q8的基极-射极间并联一个几K电阻,以保证可靠截止。

网友C:
R4,Q2是多余的

楼主:
电路有问题,请帮忙解决!

Q5和Q6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正转时Q3Q6导通,反转时Q4Q5导通,Q6和Q5的C极电位约为0V.
如果正转限位三极管Q8工作导通后会导致Q6集电极电位升高,使Q5的BE结,反转同理.
请各位指点一下,限位三极管该怎么加进去而不损坏.

楼主:
电路有问题,请帮忙解决!

Q5和Q6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正转时Q3Q6导通,反转时Q4Q5导通,Q6和Q5的C极电位约为0V.
如果正转限位三极管Q8工作导通后会导致Q6集电极电位升高,使Q5的BE结击穿,反转同理.
请各位指点一下,限位三极管该怎么加进去而不损坏.

网友A:
你都没有加吸收回路。R9、R8可能再适度加大点

反向电势部分你都没有考虑。

楼主:
楼上看的没错,电机正负极间应加一个0.1UF的吸收电容

楼上看的没错,电机正负极间应加一个0.1UF的吸收电容,R9R8选择1K的目的主要是保证Q5Q6能保持在饱和导通状态.
这两天我又考虑了一下,如果将正反转限位三极管串接在Q6Q5下方不知可以吗?请各位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