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这样的编程器以及适配器?

楼主(2007-05-26):
请问有没有能套住板子上的flash的引脚的直接对其进行烧写的编程器?
有一大批板子,想要把里面的程序换掉,可是里面程序不支持我的程序往里面加载,用仿真器烧吧,板子又没有JTAG口。所以想问有没有能套住板子上的flash的引脚的直接对其进行烧写的编程器?想把板子不上电,用编程器的适配器直接套住flash烧,不知可行不?请有经验的朋友指教。谢谢。

网友A:
不行. 在电路中其它线路会"干扰"你的编程信号,除非你将它

或者让所有其它跟FLASH相连的输出口处于高阻或者弱上拉状态。

网友B:
办不到的事

要是某引脚接地或接电源,这个编程器说不定要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