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检测关于占空比

楼主(2007-05-27):
我现在使用的方法是通过单片机的的两个外部中断,对方波的高电平和整个周期计时然后根据占空比的定义来计算,可能是因为频率太低(0.5HZ)波形不稳定的缘故,测出的占空比乱跳,请问还有其他的方法测量吗??

网友A:
可以转换成电压,测AD

如果幅度一定,

可以转换成电压,测AD

网友B:
最好整下形。用AD做什么

网友C:
楼主所说的方法是最根本的方法

如果频率不高,也是最好的方法,不必改。

网友D:
LS说的对

如果嫌跳的厉害,可降低显示频率.(采样频率不变,先平均一下再显示)

楼主:
呵呵

现在跳动的厉害主要原因是频率信号不稳定的缘故,整流用A/D的方法我也想过,问题 是 频率这么低不 好 整流把?

网友E:
re

频率低占空比就不应乱跳,频率越低测试精度应高。估计程序有问题。

网友F:
乱跳?加电容、04整形后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