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援:在50-70KHz范围内能步进小于10Hz的方波信号源

楼主(2007-05-31):
做试验急需一个在50-70KHz范围内,步进小于10Hz的方波信号源,大家有什么自制的高招??

(声明:肯定是不可以去买一个xxxyyyzzz的信号发生器的。。。)

网友A:
找找PLL

输出正弦波,后面整形。
是50HZ还是50KHZ,前者的话你这范围也太大了。

网友B:
分几段较容易实施

否则近7000步,要在一个波段复盖,难

网友C:
要步进,显然是要数字控制

一般的单片机用计数分频的方法做不到这么高分辨率。单片机测量这个频率倒是不算困难。
如果是只要求分辨率而不要求频率精度,倒是有个模拟电路的方法:
用RC振荡器,例如用恒流源对一个电容充电,充电达一定电压时触发一个施密特比较器对电容放电。只要能够控制恒流源的电流,就可以控制振荡频率。而控制电流达到7000步不算太困难,实在不行可以按照 tyw 的意见分段。控制电流可以用D/A,也可以用很多单片机都有的PWM输出。
这个方法没有精度,因电容的容量就不是很稳定的,比较器的触发电压也不是很稳定的,但分辨率肯定可以作出来。
如果用单片机测量振荡器的频率,单片机内用测量出的频率控制PWM输出,可以作到比较高的精度,不过要等单片机调整振荡器频率达到稳定,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楼主:
最后是用比较器搭的标准方波振荡器

谢谢4楼。
我表达有误,不一定是需要‘步进’,是指能有办法调节到10Hz左右的分辨率就可以了

最后是用比较器搭的标准方波振荡器,用200p的电容,22K电阻串电位器(47K再串1K,粗调微调都有了)
用的是普通瓷片电容,在示波器上能看到频率有点抖动,但是好歹还是够用验证了试验。

再想想,好像用555也可以搭成压控振荡器。。。。
真要步进,还只有用DDS芯片了。

=====================
笔记如下,顺便复习了一下三要素法,早忘了。。。。。
f(t) = f(8) + ( f(0+) - f(8) ) * exp( -t / tao )  ,  where :  (8) in "f(8) should lie down as the "infinite sign") , "tao" is the time const

用比较器做的振荡器,在V+端:两个100K以上同值电阻分压,再用同值电阻接到Vo, Vo端上拉1K左右,同时接RC到地。RC的C端再接V-。这样可以得到方波。

上电时Vo= V,此时V+ = 2V/3, 所以开始充电到V+时翻转,然后V+ 跳变到1V/3,等放电到此值再翻转。
充电时,f(t)=V+(1V/3- V )exp(-t/tao), 在f(t)= 2V/3时翻转
放电时,f(t)= 0 + (2V/3 - 0)exp(-t/tao), 在f(t)= 1V/3时翻转

推算得:
周期=2 x (-ln0.5) x tao = 1.386RC
频率=0.72135/tao . (R用k,C用n时单位为M,R用k,C用u时,单位为K)

当C=200p=0.2n 时,R= 72k for 50KHz,R=31k for 100KHz

网友C:
一个“步进”绕我半天

网友D:
re

一片cpld(可用maxII 最低档系列就可以),加个晶振,里面跑个DDS,把最高位地址线拉出来!
我说的够明白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