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怎么了

楼主(2007-05-31):
04年的机子, CPU 2.4G, 256M内存, 64M显卡, 主板微星, 硬盘希捷120G  最近速度越来越慢,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重装系统还是不行, 每次开机都要自检一下硬盘, 像是非正常关机似的, 开机速度也慢, 双击硬盘D,E,F,G进不去, 后加了一个256M内存, 双击可以进去, 但速度还是慢, 游戏更是卡的不行, 看起来应该不是内存的问题, 那么是哪里出现了故障, 请各位帮忙分析, 谢谢!

另外, 机箱电源都是新的, 爱国者和长城300W的.

网友A:
中毒了吧!

格式化,再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B:
测试硬盘,可能有坏道,导致系统在做大量的校验

和反复读取操作,观察一下,是不是硬盘工作指示灯常亮?

网友C:
也可能是CPU风扇的问题

用软件测试一下CPU的温度看看。

网友D:
command:chkdsk c:

d e 盘类似
修复一下硬盘看看

网友E:
用软盘或光盘启动DOS,运行SCANDISK看看

也有DOS下的硬盘工具可分析出是否硬盘的问题,排除硬盘的问题,就是操作系统的问题了,新装系统要彻底格式化后进行。当然,硬件也可能有问题,但你提供的信息还不足为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