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种江湖骗术

楼主(2007-06-01):
在深圳华强北,几伙人叫卖一种叫黑猫电子驱蚊驱鼠的东西,说在家里通上电就可以多少平方米内没老鼠蚊子之类的,而且还当场试验,旁边的一个铁笼子里放着一只小白鼠,只要那个东西一通上电,笼子里的白鼠就乱跑,笼子放在那里没有和任何东西连接,我看通电时白鼠那样就跟被电了一样,我看是不是在笼子里放了一个升压器,无线遥控升压器工作,可我看了一下那笼子,也没看出什么来,不知道那升压器藏哪了.

网友A:
不是超声波一类的??

网友B:
不是骗术,是个高分贝的超声波发生器

家里养了宠物的最好不要用。

网友C:
很多动物的听觉比人好,有的在高频段好,有的是低频段好

地震之前很多动物都会感知震前的次声波而四处逃窜,所以下次看到动物反常表现时要警惕小心了。

网友D:
我就被骗过一次

我第一次看到和楼主一样好奇,就花15块买了一个回去,靠!什么效果都没有,蚊子老鼠照样我行我素

网友E:
去年也看到过一种江湖骗术,

长沙黄兴南路,一人(A)叫卖一种叫电视信号解码的东东,说电视机的天线接口一接上他这玩意就能多收38个台,一个10元。
我一看就猜到:那玩意应该就是个导线,电视机应该改装过,靠天线接口的短路、断路来实现是否有画面显示。
我提出要将他的电视机的天线接口用钥匙链短路,那人发躁不干了。
旁边一人(B)说要买他那玩意,给了10元。
我朋友忍不住,也买了一个。
马上跑到就近的元件店里借了把螺丝刀,果然不出我所料!
再回去一看,(B)在那叫卖呢!意识到他们不是单干,不敢惹事……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超声波,

我觉得和笼子有关,有人说把白鼠放在别的地方,他不干,在深圳的朋友路过华强北时可以看一下.

网友F:
小意思

比这大的骗术有得是,太多了,杭箫钢构,珍奥核酸……

楼主:
楼上的lism

楼上的lism拆开看里面是啥电路?说说.

网友G:
不会是超声波

超声波发生器的成本要高得多,而且动物有适应性,就算开始有效,很快也就适应了,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创意无限”栏目看我写的有关帖子。

楼主:
楼上的,标题是什么,

我没找到呢?

网友H:
兄弟也炒股

9楼: 小意思

比这大的骗术有得是,太多了,杭箫钢构,珍奥核酸……

======兄弟也炒股

网友I:
我也买过一个,拆开来看里面有两个大功率电阻和一块驱蚊

网友J:
re

买回去的东东绝对是RC降压和发光二极管。通电很好看的。

所谓mouse到处跑,是因为笼子通上了电。那个东东一插上去,笼子就通上了电,不到处跑才怪。不信的可以去给他们说要看下笼子,那帮人绝对不让你看。

网友K:
周末去华强逛逛,看LZ说的是不是真的

楼主:
to17楼

我认为机关也在笼子,可我看不出什么破绽来,那笼子也是可以拿来看的,我想如果是用电的话,底部的铁丝和顶部的铁丝为两个极性,用金属短路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L:
RE

我也看到了,也觉得不可能,拆了一个机子看了一下,里面真的什么都没有,不可能发出超声波,

楼上说的对,问题出在笼子上,我觉得笼子下面那个木板很可疑,笼子上的电极可能是从木板下引的线.

网友M:
拍个PP上来瞧瞧

网友N:
不是骗术

是真的有这种产品。
工作原理:用2个9013组成推挽电路推动一个蜂鸣片发声,
发声频率为18MHZ,人耳听不到,可以趋鼠。
深圳沙井有个厂正在做此产品。
说白了我厂的工程部不这几天就在研究此产品。

网友O:
买了的朋友请贴上产品的电路照片大家看一下

楼主(2007-07-01):
前面有人说过了,肯定是骗人的

网友P:
哈哈

我估计是 天天虐待动物啦
比如每天
在老鼠面前打开那个东西就打老鼠
叫老鼠看见那种状态的东西产生条件反射

所以 你们一般不知道啦

换只老鼠去试验吧

lz
逮只老鼠去啊

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Q:
要求他提供原理图

网友R:
应该是旁边有同伙有超声波发生器,在搞鬼!

还有就是在天桥上有很多卖那种玩具的东西,可以悬起来跳舞的是什么原理啊?看那人叫他站啊\跳啊\睡啊!看的人还挺多的

网友B:
“悬起来跳舞的”,那是用一根透明的线操纵的

网友S:
发声频率为18MHZ

发声频率为18MHZ?
你也太强了吧? 18MHZ 的机械波?

网友T:
我也在做这个东西

其实是同伙在旁边操作超声波发生器

网友U:
骗术可能是这样的.

笼子里没有通电,到是才上插头后连通了接在电路的一个装置,那个装置发出了强大的超声波.

网友:
笼子传电……

笼子传电……

网友V:
到底是超高频还是超低频?

网友W:
是超声波驱鼠器

原理是有的,不过感觉效果不是他们说的那么好!

网友X:
18MHz的声波?衰减大的很吧?

网友Y:
干脆做短波算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