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145152和LM258结合控制变容二级管的问题

楼主(2007-06-02):
小弟正在做毕业设计,对锁相环MC145152通过电压比较器LM258来控制控制LC振荡器中变容二级管的电压的原理不清楚。比如鉴相器输出的处理信号信号ФR、ФV,送给电压比较器LM258,产生一个误差纠正电压作为压控振荡器的Uc,从而改变VCO内变容二极管的电容值,继而改变VCO的频率。信号ФR、ФV是怎样精确控制LM258产生准确的误差纠正电压的。电路如图所示。
谢谢!

网友A:
这个方案不好实现~~

为什么那个电压能够精准控制?是因为锁相就是一个动态修正的过程,那个电压也是动态变化的。只要R与V的相位(或频率)不等,即会有一个相位差,那通过运放构成的环路滤波器(实为有源积分比例滤波器)会产生一个直流电压,这个电压就是加在变容管端的控制电压,只要相位不等,这个电压就在不断变化。

大概说说,我也是刚接触不久,了解一些而已。不过你问的问题,其实书本上有的,应该是锁相最基本的概念。

楼主:
感谢楼上的师兄

非常详细,谢谢!那请问如果R和V 相位相同时,是不是经过环路滤波器产生的直流电压就不变了呢?这样就实现了锁定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