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字电压表的回零问题

楼主(2007-06-03):
各位朋友,我用AD736及ICL7135做了一个交流数字电压表,每次加电压信号测试完电压值后,断掉信号,发现显示回零比较慢,不知怎回事,是不是哪里的电容选择不合适,请教各位?

网友A:
估计楼主在AD输入端加了RC滤波

电容又没有放电回路。

楼主:
是的,我在7135前加了一个103的电容,请问这有影响吗

网友A:
把图贴上来吧

网友B:
在输入端并个电阻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