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07-06-03):
请问"E13009-2"是什么管子???其参数又怎样呢??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换啊???
请问"C3866"也是什么管子???其参数又怎样呢???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换啊???
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A:
E13009可能是MJE13009

到本站www.21icsearch.com搜搜看。

楼主:

哪么怎样测量它的好坏呢???可它只是这样标啊,,最多还有这样啊,,,
P
C3866
这样标法啊,,就这样写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