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琐相环双模分频器问题

楼主(2007-06-04):
求助,锁相环频率合成器中如下图所示,其中把Fvco直接接到Fin输入端,双模分频器分频比P就等于1吗?P在什么情况下等于1?
谢谢!

楼主:
求助

怎么没人指点我一下啊?急啊

网友A:
Fvco直接接到Fin输入端,还要前置分频器干嘛

双模分频器分频比永远不会是1。
你可能是意思表达错误了。
你的这个方框图大概是MC145152,你可能想要做频率在30MHz以下的锁相环频率发生器。但是以你现在的理论水平,想要做成功很难,你可以多看一些锁相环方面的书籍提高提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