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个关于PROTEL2004.SCH原理图绘制问题

楼主(2007-06-07):
(无正文)

楼主:
红圈中怎么没有电气连接

的“十字”符号?

原来的图上显示电气连接符号,新画的导线加上网络标号后不显示,但导入PCB后可以加上网络。。

网友A:
这么大个图-_-b

差点吐血
随时REDRAW一下.
接下来ERC一下.
如果你人工定义了一个网络,网络表内就会有.如果还有其他器件使用这个网络,他们就有连接关系,但是不能确认有没有该连却没连上的情况.

网友B:
搂住真较真,可以向Protel公司申请领奖`~~

不碍事的,觉得不好看可删掉重画。

Protel有不少Bug,这个相比之下算不上Bug。

楼主:
谢谢两位,

开始也没有在意,这不出问题了.........

有一个网络标号太长,电气连接符号在引脚上了。像图中那样,不显示那个符号。而PCB图中这个引脚就空着///又郁闷了........

网友B:
与画图的先后次序有关

可用先‘剪切’后‘粘贴’来解决。

网友C:
建议用OrCAD

Protel好使多了。

网友D:
同意六楼

一般是后画的覆盖在先画的东东上

楼主:
awey 方法挺灵,呵呵

OrCAD以后再说吧,该整地东西太多了,木有时间阿//////

就凑合用PROTEL了,以后可得注意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