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光电隔离的问题

楼主(2007-06-07):
(无正文)

网友A:
光藕+继电器即可

网友B:
或者光耦+可控硅,或者直接使用固态继电器

光耦+可控硅成本比较低;
固态继电器成本高一点;使用厦门宏发的固态继电器2A大概是8元吧;

网友C:
用过零触发光耦+可控硅

楼主:
TO ALL

OK! THANKS!

楼主:
帮我推荐几个型号吧

楼主:
非常感谢

如果我用单片机控制8255输出的信号能不能直接加在固态继电器上控制220V的灯?

网友B:
首先,使用8255是不合适的;

8255太古老了;体积也大;
你可以使用hc595串行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没有问题;
或者并行驱动273之类的,驱动能力也没有问题;

网友D:
8255的驱动电流不够

固态继电器可以带220V的灯,具体的型号需要根据你负载的功率决定
要我,会用MOC3061加双向可控硅做这个电路,考虑到信号灯开关可能会比较频繁,不建议用机械触点的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的输入一般也是个光耦,要想可靠工作,最好保证20mA电流,8255应该是做不到的(不清楚8255的参数,)即便8255能输出20mA,也不建议这么用,建议用74HC595,后面最好再加一级三极管驱动一下(7406或者ULN2003也行),这样可靠一些!

网友E:
估计是个学生在做作业.

现在实用的交通灯控制器里面使用8255是不可思议的。89c51本身有32个IO估计都可以应付了。

光偶或固态继电器都不是高深的东西.应用例子多不胜数.反而可控硅过零触发对相当多人来说是个技术难题.

楼主还要面对电磁干扰的问题.

还有,现在流行LED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