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74的问题

楼主(2007-06-07):
HC, AN
请问大侠:它们的后缀不同区别在哪里?比如N、P、AN等。

网友A:
不同公司有自己的说明,一般是指封装形式或材料

楼主:
谢谢2楼

但主要的问题出在:同样的电路有的牌子就能用,有的就不能用。

网友B:
很可能是设计时考虑不周,某些参数用到极限甚至超出

网友C:
。。。

N,AN一般是双列直插,P一般是塑料表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