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485

楼主(2007-06-08):
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我看了它的资料,说是一个低功耗, 限摆率的收发器
那具体是怎么回事, 对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楚, 资料里没有应用的介绍,只有一
些参数和数据, 谢谢各位!

网友A:
485接口芯片

RI 接收的数据线,接MCU的RXD
TO 发送的数据线,接MCU的TXD
RE 接收允许,切换收发状态
A、B总线,是差分信号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