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迷津! 关于64KB外部程序存储器的

楼主(2007-06-08):
我使用的是24c256外部程序存储器的页写模式,他最多只能写64字节,但如果我的一个代码有1M字节(做为一个整体的),那我该怎么写?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无论哪种型号,页写时只能一页一页写,也就是写一页,等着芯片处理完,再写下一页。
注意地址不允许跨过页边界。

楼主:
请教

请问24C256的换页是以什么方式换的?每换一页,地址就加64?

网友A:
是的

0~63,64~127……

网友B:
地址就加64

没错

楼主:
请教

请问24C256的换页是以什么方式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