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80C54中文资料

楼主(2007-06-08):
哪位前辈有80C54的中文资料传我一份,引脚介绍,包括第二功能,发我邮箱也可以yangbin12122000@yahoo.com.cn
顺便问一下,它的看门狗定时器是多少位的?
谢了!

网友A:
51系列除了ROM,RAM不一样,其他的都一样

89Cxx中文资料.part1.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97757713.rar
89Cxx中文资料.part2.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971035181.rar
89Cxx中文资料.part3.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971150248.rar
下载后更名为"1.rar,   2.rar,   3.rar "然后才能解压.

 ...  Intel 英特尔公司
概述: 英特尔公司,CPU生产商三巨头的老大。
主流芯片 : MCS 51 Classic Microcontroller 产品 ROM/ 寄存器 EPROM 计时器/ 模拟输入 I/O 速度 (字节) (字节) 计数器 串口 通道 管脚数 (MHz) 工艺 封装 80C31BH ROMless 128 2 1 0 32 16,24 CHMOS D,N,P,S 80C51BH 4KROM 128 2 1 0 32 12,16,24 CHMOS N,P,S 87C51 4KEPROM/OTP 128 2 1 0 32 16,24 CHMOS D,N,P,S 80C32 ROMless 256 3 1 0 32 16,24 CHMOS N,P,S 80C52 8KROM 256 3 1 0 32 12,16,24 CHMOS N,P,S 87C52 8KEPROM/OTP 256 3 1 0 32 16,24 CHMOS D,N,P,S 80C54 16KROM 256 3 1 0 32 12,16,24 CHMOS N,P,S 87C54 16KEPROM/OTP 256 3 1 0 32 16,24,33 CHMOS D,N,P,S 87C58,ROM 32KROM 256 3 1 0 32 12,16,24,33 CHMOS N,P,S 87C58 32KEPROM/OTP 256 3 1 0 32 16,24,33 CHMOS D,N,P,S 80C51FA ROMless 256 3 1 0 32 16,24,33 CHMOS D,N,P,S 83C51FA 8KROM 256 3 1 0 32 12,16,24 CHMOS N,P,S 87C51FA 8KEPROM/OTP 256 3 1 0 32 16,24,33 CHMOS D,N,P,S 87C51FB, ROM 16KROM 256 3 1 0 32 12,16,24,33 CHMOS N,P,S 87C51FB 16KEPROM/OTP 256 3 1 0 32 16,24,33 CHMOS D,N,P,S 87C51FC,ROM 32KROM 256 3 1 0 32 12,16,24,33 CHMOS D,N,P,S 87C51FC 32KEPROM/OTP 256 3 1 0 32 16,24,33 CHMOS D,N,P,S 封装: N = 44LD PLCC, P = 40LD PDIP, S = 44LD QFP (Quad Flat Pack), D = 40 LD CerDIP TN = 44LD PLCC at Express Temp, TP = 40LD PDIP at Express Temp 温度范围: C= Commercial (0 to 70°C) E = Extended (-40 to 85°C), A = Automotive (-40 to 125°C) 加密: LI = 1 Lock Bit, L2 = 2 Lock Bits, L3 = 3 Lock Bits, P = Protection MCS 51 Microcontroller Family Expanded RAM ROM/ 寄存器 EPROM 计时器/ 模拟输入 I/O 速度 产品 (字节) (字节) 计数器 串口 通道 管脚数 (MHz) 工艺 封装 80C51RA, 87C51RA,ROM ROMless 512 3 1 0 32 16,24 CHMOS N,P,S 87C51RA, 87C51RB,ROM 8K OTP 512 3 1 0 32 16,24 CHMOS N,P,S 87C51RB, 87C51RC,ROM 16K OTP 512 3 1 0 32 16,20,24 CHMOS N,P,S 87C51RC 32K OTP 512 3 1 0 32 16,24 CHMOS N,P,S 封装: N = 44LD PLCC, P = 40LD PDIP, S = 44LD QFP (Quad Flat Pack), D = 40 LD CerDIP TN = 44LD PLCC at Express Temp, TP = 40LD PDIP at Express Temp 温度范围: C= Commercial (0 to 70°C) E = Extended (-40 to 85°C), A = Automotive (-40 to 125°C) 加密: LI = 1 Lock Bit, L2 = 2 Lock Bits, L3 = 3 Lock Bits, P = Protection    MCS 251 Microcontroller Family ROM/ 寄存器 EPROM 计时器/ 模拟输入 I/O 速度 产品 (字节) (字节) 计数器 串口 通道 管脚数 (MHz) 工艺 封装 87C251SA 8K 1K 3 1 0 32 16 CHMOS P,N,TN,TP 87C251SB 16K 1K 3 1 0 32 16 CHMOS P,N,TN,TP 87C251SP 8K 512 3 1 0 32 16 CHMOS P,N,TN,TP 87C251SQ 16K 512 3 1 0 32 16 CHMOS P,N,TN,TP 83C251SA, 87C251SA,ROM 8K 1K 3 1 0 32 16 CHMOS P,N,TN,TP 83C251SB, 87C251SB,ROM 16K 1K 3 1 0 32 16 CHMOS P,N,TN,TP 83C251SP, 87C251SP,ROM 8K 512 3 1 0 32 16 CHMOS P,N,TN,TP 83C251SQ, 87C251SQ,ROM 16K 512 3 1 0 32 16 CHMOS P,N,TN,TP 80C251SB ROMless 1K 3 1 0 32 16 CHMOS P,N,TN,TP 80C251SQ ROMless 512 3 1 0 32 16 CHMOS P,N,TN,TP 83C251TA 8K 1K 3 2 0 32 24 CHMOS P,N,TN,TP 83C251TB 16K 1K 3 2 0 32 24 CHMOS P,N,TN,TP 83C251TP 8K 512K 3 2 0 32 24 CHMOS P,N,TN,TP 83C251TQ 16K 512K 3 2 0 32 24 CHMOS P,N,TN,TP 80C251TB ROMless 1K 3 2 0 32 24 CHMOS P,N,TN,TP 80C251TQ ROMless 512K 3 2 0 32 24 CHMOS P,N,TN,TP 封装: N = 44LD PLCC, P = 40LD PDIP, TN = 44LD PLCC at Express Temp, TP = 40LD PDIP at Express Temp 温度范围: C= Commercial (0 to 70°C) E = Extended (-40 to 85°C) 加密: LI = 1 Lock Bit, L2 = 2 Lock Bits, L3 = 3 Lock Bits, P = Protection MCS&reg; 96 HSIO Microcontroller Family 速度 ROM/ 寄存器 代码 I/O I/O 模拟输入 产品 (MHz) OTPROM RAM 管脚数 类型 串口 通道 地址空间 8XC196KB16 16 8K 232 NO 48 HSIO 1 8 64K 8XC196KC20 20 16K 488 NO 48 HSIO 1 8 64K 8XC196KD/ 16,20 32K 1000 NO 48 HSIO 1 8 64K 8XC196KD20 定时器/计数器 = 2; Once Test Mode = Yes; 工艺 = CMOS 封装: N-68 = 68LD PLCC, S-80 = 80LD QFP (Quad Flat Pack), SB-80 = 80LD SQFP 温度范围: C= Commercial (0 to 70°C) E = Extended (-40 to 85°C) A = Automotive (-40 to 125°C) MCS&reg; 96 Microcontroller Motor Control Family 速度 ROM/ 寄存器 代码 I/O I/O 模拟输入 产品 (MHz) OTPROM RAM 管脚数 类型 串口 通道 地址空间 8XC196MC 16 16K 488 NO 53 8 EPA PTS 13 64K 8XC196MD 16 16K 488 NO 64 12 EPA PTS 14 64K 8XC196MH 16 32K 744 NO 52 6 EPA 2 8 64K 定时器/计数器 = 2; Once Test Mode = Yes; 工艺 = CMOS MCS&reg; 96 Event Processor Array Microcontroller Family 速度 ROM/ 寄存器 代码 I/O I/O 模拟输入   产品 (MHz) OTPROM RAM 管脚数 类型 串口 通道 地址空间 8XC196NP 25 4K 1000 NO 32 4 EPA 1 0 1MB 8XL196NP 14 4K 1000 NO 32 4 EPA 1 0 1MB 8XC196NT 20 32K 1000 512 56 10 EPA 2 4 1MB 80C196NU 40,50 0 1000 NO 33,32 4 EPA 1 0 1MB 80C196EA 40 0 1K 3K 83 17 EPA 3 16 2M 定时器/计数器 = 2; 除了83C196EA = 4; Once Test Mode = Yes; 工艺 = CMOS 封装: N-68 = 68LD PLCC, S100 = 100L QFP (Quad Flat Pack), SB100 = 100L SQFP, S160 = 160LD QFP (Quad Flat Pack) 温度范围: C= Commercial (0 to 70°C) E = Extended (-40 to 85°C) MCS&reg; 296 Microcontroller Family – Advanced 16-Bit Controller 速度 ROM/ 寄存器 代码 I/O I/O 模拟输入 产品 (MHz) OTPROM RAM 管脚数 类型 串口 通道 地址空间 80296SA 40,50 0 512 2K 32 4 EPA 1 0 6M 定时器/计数器 = 2; Once Test Mode = Yes; 工艺 = CMOS 封装, S100 = 100L QFP (Quad Flat Pack) 温度范围: C= Commercial (0 to 70°C) Microcontrol 外围芯片 I/O I/O 封装 关键特性 产品 管脚数 类型 温度 82C55A 24可编程 CMOS, TTL DIP40, PLCC44 C, E 与所有的微处理器兼容, CHMOS工艺, 低功耗

更多资料

点击数:2606  录入时间:2005-4-15 【打印此页】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