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指针请教

楼主(2007-06-10):
uchar xdata prnt_buf[5][22];

void print_table(void)

{
uint i,j;
uchar  *ptr1;
     ptr1=prnt_buf;

}
编译后出现如下警告,请指教。谢谢!

warning C182: pointer to different objects

网友A:
你定义的是二维数组

如果想指向该数组的话,应该用一个指针的指针吧?
uchar  **ptr1;
再试试

网友B:
prnt_buf是一个指针的指针,同意楼上

uchar xdata **ptr1是不是更好些,速度更快些

网友C:
uchar xdata prnt_buf[5*22]; 也可

楼主:
结果是一样的

用 **ptr1  结果是一样的。按说数组变量的传递,数组名就代表数组的启始地址,函数中用指针接住就是了。在芯片中运行是可以的,只是编译时出现上述警告不知何故? 谢谢各位!

网友D:
ptr1=&prnt_buf[0][0]; 把地址给确定掉

网友E:
试试 uchar xdata *ptr1

网友F:
类型不符,一个是指向内部RAM的,一个是指向外部RAM的

改成

uchar xdata  *ptr1;

网友G(2011-05-10):
期盼结果

网友H:
学习中,怎么没下文了啊?期盼结果:D

网友I:
8楼:
应该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