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样会死机?

楼主(2007-06-11):
(无正文)

网友A:
复位电路有问题

最好采用电压检测+看门狗的方式

网友B:
时间没掌握好

如果时间掌握得好,只要重上电一次,就可死机~~~~~

楼主:
楼上大虾能详细点吗?

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死机后晶体不振了。

网友C:
如果是振荡电路停振所致,说明你的晶体匹配电容选择不够

有的MCU按习惯加两个匹配电容还不够,还得用电阻,细节看看该MCU的手册吧。

楼主:
振荡电路是按照ic资料的

电容匹配应该没有问题,除非资料有错

网友C:
那也要试着做些改变,不排除MCU设计问题所致

网友D:
换个好点的看门狗就好了。

我猜你用上电复位的看门狗了,但是是 很便宜的那种。

楼主:
再次测试的结果

静态电流正常,单片机应该还在睡眠状态,i/o口状态正常,
但是按键后单片机没有唤醒,晶体没有振荡,不知是复位有问题还是振荡有问题?
例外说明:外部没有看门狗,采用简单的rc复位电路。

网友E:
给系统频繁的快速上电和断电,几次或十几次后就会死机

电容没有放完电;
最好是使用芯片的上电复位电路;

网友C:
你要说清前提

    用上电的办法退出休眠不成功和原始态上电晶体不启振的原因是截然不同的,说清的这个前提立刻就能判断出是复位的问题,改用电源监控IC即可解决。
    同样的现象,不同的前提条件,造成问题的原因很可能风马牛不相及,要学会正确的提问,这样对大家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