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电源中遇到的困难

楼主(2007-06-11):
要做一个AC220到DC12V,DC5V的电源
以下是我设计的电路图, 其中有很多问题, 请各位指点:
1, 我用半波整流, 这样子Vo=0.45Vin, 为了12V, 所以我选择变压器变为AC30V的型号, 这样,半波整完流为13.5V,这种思路是否正确, 还有市场中有这个型号变压器吗?
2, 我的电源要求输出电流至少在100mA以上, 我应该如何计算带负载能力, 图中我为了保证, 用了两个电源块并联,是否有些浪费?
3, 5V稳压的输入我用两个同阻值电阻分压, 这两个电阻如何选择,都用1K和都用10K有区别吗?
感谢各位!

网友A:
电路错误

1、滤波电容要在整流之后;
2、稳压IC不可简单并联,电流不够可选更大电流的型号或外扩扩流管,并联的话要加平衡电阻,这不是初学者能掌握好的;
3、稳压电源输入端不能任意串电阻,如果想分担稳压部分的发热,要合理的选择电阻的阻值和功率参数,用欧姆定律计算;
4、电压计算错误,半波并非电压除2,跟负载有关,正确的选择是用15V输出的变压器;
5、该用桥式整流。

楼主:
我把电路改了一下

多谢楼上, 我把电路改了, 这样AC15V整流完后为15*1.414=21.21V

这个新图还有什么毛病呀 多谢!

网友B:
大电流应该在U3前面加个大功率电阻!

要不然两个发热量都大特别是7812

网友A:
好多了

是否需要加电阻要计算稳压IC的功耗,方法:(Vin-Vout)×I

网友C:
顶一下,跟着chunyang总能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D:
学习中

请教chunyang 平衡电阻有何用??如何用??

网友E:
3楼的图仍有错

整流桥输出负端必须接地。

100mA输出,如果变压器二次电压是15V,7812和7805发热不会太大

网友E:
此帖无论如何应该放到新手园地版面

网友F:
依照习惯,把电解和瓷片交换一下位置吧。

楼主:
还有问题

感谢楼上各位, 让我又有许多新的认识和思路.
to chunyang:
"是否需要加电阻要计算稳压IC的功耗,方法:(Vin-Vout)×I"
那么当功耗为多少的时候需要加电阻呢?

to maychang:

我想要输出最低不得低于100mA,应该如何计算,怎么考虑才能保障,是不是必须得知道负载才行?

网友E:
回楼主

这是稳压电路,其输出电流显然决定于负载。负载开路时输出电流为零,5V输出负载为50欧姆时输出恰为100mA。

稳压器输入端串联电阻,只是在整流滤波输出电压太高且稳压器输出电流较大导致稳压器过分发热情况下才这样做。串联电阻后整流滤波输出电压的一部分降在电阻上,发热由电阻和稳压器分担(总发热量并没有变化)。所以稳压器发热不太厉害就不必串联电阻。即使稳压器发热,最好是加散热器,而不是串联电阻。当然最好的方法是不让整流滤波后的输出电压过高。

网友D:
没人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E:
回楼上 小小电子

你的问题在哪里?
最好重发一帖,并且一定要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G:
替MAYCHANG回答一下,如不妥,maychang勘正

引用 网友D: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7楼: 学习中

请教chunyang 平衡电阻有何用??如何用??

==================================================
这里所说的平衡电阻,是指在2个电源并联时,势必因参数的离散性,造成2电源间的环流,这样就会增加另一个电源的负担。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在每个电源的输出端串联一个电阻,这样就可以多余的电压施加在电阻上了。

楼主:
楼上

to conwh:
具体这个电阻应该如何选择?
比如我就要用两个7812并联使用, 这样需要在两个电源的输入端分别接一个电阻, 这个阻值怎么确定?

网友G:
实际这种并联电源并不提倡,不如加个功率管扩充一下

如果要计算,首先你要确定负载的最大电流和负载需要的最低电压,以及2电源模块的压差所决定的,当然这个电阻值是越大越好了,但必须符合你的负载要求。有这个电阻要额外消耗你的能量的,还要考虑电阻的功率。再有这个电阻的基础上还要有一个假负载电阻才行(上面的忘说明了)。

网友E:
同意 conwh

两个7805或者两个7812直接并联的做法不可取,在两片稳压器输出端串联电阻的做法也不可取。
曾有**指出,这类稳压器芯片可以直接并联,理由是两片芯片输出电压不可能绝对相等,小电流时必是一片承担所有电流,另一片没有输出。随负载电流增加,承担电流输出的一片必将发热到片内温度保护电路动作使该片输出电压降低,而该片输出电压降低后,另一片将开始有电流输出。但实际上这样很不保险,如果输出电流急剧增大(例如输出短路),温度保护电路是不能起保护作用的。
并联输出串联电阻,目的是均流,但串联电阻后将大大降低稳压性能。
比较好的方法是用功率晶体管扩流。

网友H:
关于3楼图

to maychang :
1。 下面两个二极管D3,D4是否可以去掉?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
2。 假如是半波整流,后面的电压要怎么算?

网友E:
回楼上

3楼的图,D3D4不可以去掉。
“后面的电压”估计是指整流滤波后,也就是C10两端电压。这个电压很难精确计算。如果是半波整流,负载不太重,滤波电容够大,估计为1.1到1.3倍变压器二次有效值。

网友H:
to maychang

“变压器二次有效值”什么意思啊

网友E:
回楼上

变压器有一次绕组,也称初级,有二次绕组,也称次级。
“变压器二次有效值”就是当初级绕组加额定电压时,次级绕组的电压有效值。
可能楼上对“二次”不熟悉。

楼主:
再把图发一下,看看参数的问题

听从各位的提意,我把图改了再发一回,这次把参数加上了
有几个问题:
1, C10是否可以用10uF, C7,C9是否可以用47uF;
2, C1,C3,C5是否可以不考虑耐压值;
3, 如果我用的变压器输出为20VAC,整完流为20*1.414=2   8.28V,对于7812输入来说这个电压高吗,能否输出稳定的12V?
4,这个电源有12V和5V和两个输出,我可不可以在这两个输出端同时接负载,也就是同时使用,会不会影响到稳压效果或其它的;

谢谢!

网友E:
回楼主

1、C10宜大,最好用470uF以上,输出电流较大时还要更大些。
2、C1C3C5不必考虑耐压,一般CBB电容耐压足够。
3、变压器输出20V太高,7812功率损耗太大,15V比较合适。78XX输入电压比输出电压高2V即可正常工作。
4、可以。

楼主:
我把图改了, 再看看参数的问题

听从各位的提意,我把电路改了重发一下, 这回把参数加上了,
有以下问题请教:
1, C10可不可以换为10uF, C7,C9可不可以换为47uF
2, C1,C3,C5这三个电容的耐压值用考虑吗?
3, 前面有人说到C7,C3位置的问题, 这个次序有什么影响啊?
4, 如果我用的变压器输出为20VAC, 整完流之后为20*1.414=28.28V,对于7812的输入来说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5, 12V和5V可不可以同时接负载, 也就是同时使用,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谢谢各位!

楼主:
回的好快, 我发重了

回的好快, 我发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