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重大问题,高手指点

楼主(2007-06-11):
由于最近我换了一台笔记本但它上面没有串口及并口,所以我买了一个USB转串口及并口各一个,不过其不能实现在线仿真!!!我在网上查了一此资料,别人都这样反应没用。我怎么办!

楼主:

由于最近我换了一台笔记本但它上面没有串口及并口,所以我买了一个USB转串口及并口各一个,不过其不能实现在线仿真!!!我在网上查了一此资料,别人都这样反应没用。我怎么办!

网友A:
多查点资料。

转232还可以。并口只能用pcmaia卡

网友B:
买个二手台试机.

那个pcmcia卡好几百.够你买个P3的了.

网友C:
就没有人搞个好一点的控件?这个问题好象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