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一个变压器如何做出两个隔离的电源?

楼主(2007-06-11):
一个试验板上需要交流24V电源和可调直流0-5V信号。它们之间要隔离。
变压器我有现成的,单输出24V。然后想通过24V,整流分压后得到0-5V。但这个直流信号与24V是共地的。如何分开呢?
不考虑DC-DC,太贵,体积也大。也不想换变压器。
我实在想不出简单的不怎么增加器件的办法。大家一定有办法!

网友A:
不想换变压器也得换

网友B:
再用一个1:1变压器隔离吧

楼主:
哭。

我想做个到现场调试或演示时用的模拟电源和信号,电流都很小。希望越轻便越好,最好能揣进兜里。

网友C:
如果只是 可调直流0-5V信号 的话

用个555 或如果有剩余的非门,振个十几 -- 几十 MHz .用个5-8mm的磁环,绕3-5; 或7-8圈,整流滤波.

网友D:
只能用DCDC或再加个变压器了

楼上老黄头的办法就是DCDC,其隔离的实质也是采用变压器,只不过是高频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