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设计一个可以将超声波转换成声波的电路

楼主(2007-06-15):
用途:扩展我们的听觉范围.
例如可将30Khz左右的声波信号转换到2Khz左右的频段上,要求能保留频率的变化与振幅的变化(主观上能感觉到就行).

抛砖引玉:
   1.将输入信号当作调频信号解调,得到频率变化波型,再用此信号调制低频信号,同时用调幅信号也来调节此输出.

欢迎大家提宝贵建议:)

网友A:
用乘法器解调

载波频率与信号频率差2KHZ.不过对信号的要求比较严格,可能要用到CPLD来分频,使得信号与载波同步

网友B:
楼主提出的方法

“将输入信号当作调频信号解调,得到频率变化波型,再用此信号调制低频信号,同时用调幅信号也来调节此输出.”
输入信号频率不变化,考虑一下有没有“频率变化波型”,继续考虑一下输出是什么。
好像楼主自己就没有搞清楚。

楼主的要求,电话技术上早就有了,并且现在还在使用。

网友C:
参考一下卡拉OK里的数字变调电路

使劲向下变调。
变调电路处理的是音频,把取样频率提高不就可以处理超声波了么。

好像大象发出的声音有一部分是次声波,科学家们把它说的话通过向上变调就听见他们说话了。

网友D:
如果准确读出信息来,可能带宽就不够了。

不知道LZ想弄么?

网友B:
楼主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估计是不想继续弄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感谢大家的回复,因上网时间所限,没能及时复帖,请各位见谅.
我是想得到一个简单实用的办法.
卡拉OK的变调,多半是使用均衡器调出来的,不是真正的变调.
既然是扩展我们的听觉范围,那么声波中的重要信息成分就应当尽可能的保留,人的听觉感受的信息主要是频率的变化与响度的变化,虽然声波的载波频率也很重要,但并不关键,我编写过语音识别软件,所以对声波有些研究.
2楼的朋友请说的再详细些:)
欢迎各位继续砸玉:)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由于有泛音的存在,用低频载波替换高频载波必然会损失许多信息,不过这个问题可以用分段转换的方法解决,宽频带的转换难度肯定很大,但窄带的呢?
比如30Khz±2Khz的带宽呢?有没有简单的方**

网友E:
混频器就行了

不就是频谱搬移么

网友A:
原理如下

网友A:
如果F0的变化不明显,就需要加入倍频电路

可以在后级倍频,也可以在前级倍拼

网友F:
你想做超指向喇叭吗? 鬼佬早就有了。

发射两个不同频率的超声波在你的耳朵内混频。不过专利保护啊。
而且宽带的(2k带宽以上)超声换能器可不是一般厂家能搞的。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G:
录音机快录慢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