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与电感滤波的区别!

楼主(2007-06-15):
电容和电电感都是储能元件,有些时候把它们都用在滤波电路中,但是我不知道它们分别更适用于哪种条件下滤波,并且它们的优、缺点怎样?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汗一个~ 多看看模电书吧,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

电容,尤其是大电容  通高频,滤低频和直流
电感,通直流,滤交流

网友B:
电感滤波在小信号电路中很少使用

因为成本比较高,容易受周围磁场影响,也容易干扰其它电路工作。电感滤波一般在有功率要求之处用,例如开关电源。强电中则电感滤波使用很多。

网友C:
个人看法

我认为电感滤波不太常用,主要是体积与成本的限制.同时,在低频情况下电感量很大,这也限制了电感滤波电路的使用

楼主:
谢谢了!

两种滤波是否也有对负载的类型和负载的大小有关系呢?

网友B:
两种滤波是否也有对负载的类型和负载的大小有关系呢?

当然了。
对重负载,重的意思在这里是功率大、电流大,多用电感滤波。
对感性负载,用电感滤波没有多少作用,一般不用。

网友D:
对电流源中的纹波电流滤波,用电感不错`~~~

网友E:
我使RC比较多

电源滤波,信号滤波都使的RC。我的应用对滤波要求不高。曾调过LC滤波器,没成功,一是参数不好配,二是一不小心就振荡。

网友B:
电源滤波用RC的很少见,太费电

尤其是现在能源紧张,处处要求省电。

网友E:
还是有用的

手头有几张进口仪表的电路,放大电路部分电源入口都串接一小电阻,再接滤波电容,照搬下来,效果不错。阻容参数与电路功耗需匹配好。

网友F:
楼上的,串的是磁珠吧

网友G:
感谢你的问题,看着就觉得提得非常好 两者是不同

感谢你的问题,看着就觉得提得非常好

两者是不同。事实上,它和“信号”类型关系最密切:

电感是基于电流来工作的,即对电流进行滤波的,电压在它年来往往具有共模性质,不起作用,因此,在电压信号传输的场合,基本不会用电感,可以说,用也没有多大意义,搞不好就象前面说的,会引入无谓的干扰。只有在电流传输的情况下才用电感。当然,这并不是一定是电源或功率场合,比如4~20 mA信号,事实上如果你用电容(如并到I-V转换的电阻上)时反而会导致电路响应缓慢。不是好事。

同样地,电容是基于电压工作为对象的,即对电压进行滤波的,它既想做好事,又想少惹麻烦,因此,在电压信号传输的场合,基本不会用电感而用电容。

有一点最容易区别两者的关系:假设一个开关电源为空载输出,那么它的输出电感(串联)有什么用呢?此时的“稳压、滤波”靠的基本上电容(并联)和稳压反馈(假设电路是有反馈的),电感的贡献微乎其微。但是,随着在电流输出的增大,电感的作用/贡献则越来越明显。根据这个“关系(现象)”,不难理解两者的区别与联系。我想,前面各位已经在应用方面给出的典型的回答,但实质原理我看还是这样的。请注意,此处说明,并不是用了它就一定能发挥作用,要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电感的作用要发挥出来,必须得有(交流)电流流过为前提条件正好说明信号类型的是起决定作用的。

这是个即时感悟的回复,原来没想过这一问题,得好好感谢你,不知道楼主你满意没有?

网友G:
我觉得这个观点有原理性的错误,请前来斟酌

电容是有电流流过,但如果是理想电容,它并不耗电,只是储电,如否,则违背了它是储能元件的性质。

引用 网友B: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9楼: 电源滤波用RC的很少见,太费电

尤其是现在能源紧张,处处要求省电。

网友H:
好老师~~~俺见电容就只想听见爆炸声~~~

晚安~~~猫友~~~

网友B:
13楼 iC921 是说我么?

“电源滤波用RC的很少见,太费电
尤其是现在能源紧张,处处要求省电。 ”

我这话好像没说错吧?

网友I:
RC滤波中C是不耗电,但R耗电

网友G:
to maychang

那里想睡觉了,情急之下,说得不对。sorry!

网友J:
其是大电容

那里想睡觉

网友J:
候把它们都用在滤

候把它们都用在滤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解释!

通过各位老师们的解释,不知我下面总结的对不对:
1,在大负载,电流源滤波等等,要求电流稳定的情况下,常用电感滤波!
2,在小负载,感性负载,要求电压稳定的情况下,常用电容滤波!
各位老师们,但有些时候电感和电容同时出现在滤波电路中(LC滤波),是否会成为LC谐振呢,怎样避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