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相步进电动机驱动

楼主(2007-06-16):
请问二相步进电动机是不是给2相轮流通电就可以实现正反转呢
比如正转: A---B--A---B
反转:B---A---B---A

楼主:
2相步进电动机

有没有2相驱动的电路图啊
简单一点,,只要能正反转就可以
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回复主题:二相步进电动机驱动

二相步进电机需要双极性电流驱动,所以楼主所说的驱动方式是不对的。
八拍方式: A, A B, B, -A B, -A, -A -B, -B, A -B,....
单四拍方式: A, B, -A, -B,....
双四拍方式: A B,-A B, -A -B, A -B,....

-A(-B)表示A(B)绕组通过反向电流。

楼主:
可以不用驱动芯片驱动2相步进电机吗

楼上所说的驱动可以不用驱动芯片
只用简单的电路就可以实现吗

网友B:
轮流通电就可

轮流通电就可

网友C:
要让电机正反转,不用芯片也可以

两个双刀双掷开关,戳以下,动一下,戳200下,动一圈,戳的顺序不一样,就可以正反转啦。

以上开玩笑,用7024(26、29)或8435一片,或L297、L298组合均可。

网友D:
可以啊

用4组对管,做成两组桥式驱动两相步进马达。通电时序,可以由单片机输出。
或者用专用芯片去驱动。这个,我用得多了。

楼主:
求救

7  楼能不能说的详细些..这样一套要多少钱啊
要多长时间啊..我是做毕业设计用的,急需..

网友E:
用H桥驱动,自己用几个功率管搭起来,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