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圖中錫勒振蕩器頻率如何計算

楼主(2007-06-17):
哪位高手請指教

网友A:
近似地

C11并联C13再与C12串联,与L1构成的谐振回路固有频率。
严格一些,还要考虑三极管参数hoe和hie以及管子的分布电容。不过一般不必严格计算,稍有偏差可由C11调整。

网友B:
計算值與實際值相差較大

L1的感量為31.6nH,產品振蕩頻率在433M左右。

网友A:
正常

频率这么高,你的谐振回路电容不到3pF,分布参数影响显然很大。

网友B:
可以正常工作

它是一款超再生接收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