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多功能电子计费表的请指教

楼主(2007-06-18):
最近对多功能电子计费表比较感兴趣,有些问题想请教高手:
1、传感器,采用空心式电流互感器,采集的信号很微弱,用双运放lm358进行两级放大,被采集的信号能过模拟开关cd4051选通后再经ad574转换,这之间是不是会存在很大的误差?
2、他是三十二路,要对每一户进行电流电压进行采集,我们都知道,P=U*I*cos(φ),Q=U*I*sin(φ)那么怎么测出相位角?视在功率S=P+Q,电表计量的是不是只是有功功率还是视在功率?
3、因为是三十二户,所以要进行分时采集,如果用单片机来做为处理器是不是速度有点慢?
4、因为它还要跟上位机进行通信,所以用CAN总线进行传输数据和命令,于是想用带CAN的ARM芯片2119/2129做为处理器,应该可以吧?还是采用DSP更好,但是DSP大多是采用汇编,所以不太熟悉,又没有现成的开发板。
5、有这方面的资料的还请给小弟一点参考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现在有这种表了吗

大概5-6年前曾经听任介绍过用空心电流互感器来做电表,互感器输出信号是很微弱的,uV级,而且互感器匝数非常多,好几千匝,第一级运放的要求很高,lm358应该不能用吧,也不是普通的放大,应该是积分。个人感觉没有实用性。

楼主:
现在很多小区里已经有这种表了,

我们学生宿舍用的好你是就是这种表,但是他存在计量不准确老是过快的问题,所以有这个想法,想跟它改进一下,要不学生就亏大了。能推荐几款高输入阻抗的运放但价格不是太高的运放吗?或者有更好的建议都请提出,谢谢!

网友B:
早有类似的电表,而且还分时记费,采用无线数据采集。

网友C:
求AD转换芯片

求AD转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