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双向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2007-06-19):
(无正文)

网友A:
尽量别这么干。

1、激励可能不足。其他电路都不变时,门极电路驱动力可能不足。
2、由于工艺问题,导通速度不可能完全一致。
3、由于工艺问题,导通时导通电阻不可能完全一致,分流会失衡。

楼主:
请教2楼的老师,可否有合适的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B:
不行

一个可控硅导通后,另一个等于被短路,不会导通。而导通如楼上所说,不可能同时,总有一先一后。
类似的情况是稳压二极管,不可以直接并联使用。

楼主:
maychang老师能否给学生提提建议?谢谢!!!

网友B:
建议用更大电流的双向可控硅

比加什么均流电路省事得多,成本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