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DX帮忙看一下此原理图......谢谢

楼主(2007-06-19):
请各DX帮忙看一下,三极管的集电极是接那一位置。

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1911228240.pdf

网友A:
有问题吗?

网友B:
谁画的图,问谁

网友C:
回2楼

找不到和集电极相对的号呀

网友D:
是不是多张图,

要么就是画图的搞错了。如3楼说。

网友E:
应该是LCD的背光,从图上来看这个LCD的背光一定是LED的。

网友E:
还有一种可能是控制LCD电源的,用来给LCD休眠的。

楼主:
可能是控LCD的

谢谢各位DX

         我去接LCD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