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数码管强光下看不见

楼主(2007-06-23):
LED数码管在太阳光照射的时候就看不清楚,有合适的解决办法么?谢谢大家

网友A:
在数码管外罩同色透明塑料片,会有改善

楼主:
不太行

只能稍微改善,强光照射还是看不清楚的,各种颜色的有机玻璃片都试过了
遮光罩勉强可以用,但是不好看

网友B:
很难,能达到那种亮度的,不知道有没有

既然要在太阳底下用,为什么不用液晶(黑白的,没有背光,千万不要用有背光的)呀,液晶比led省电

楼主:
关键是液晶不能在很低的温度下面用啊

我要的工作温度范围是-30~60度

网友C:
象LED交通灯一样戴个帽子

网友D:
用高亮的吧

适当加大电流,也能起到一点效果

网友E:
与太阳竞争辉是不智的.

太阳!你知道什么是"太阳"吗?

网友F:
超高亮度的8字是可行的;加上一个合适的亚历克塑料片

但是为了防止夜晚的眩光,需要做光敏检测和pwm亮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