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走时不准的问题

楼主(2007-06-23):
观察大概2个月偏差半小时左右,怎样提高走时准确呢?

判断大概可能有
  1、晶震偏差大
  2、ds1302芯片本身偏差大或质量不好
  3、晶震两端须接6pf的电容

有人说晶震两端必须接6pf的电容,这样可提高走时准确,是吗?

网友A:
这个和PCB布线以及6pF电容都有关系

不过我用了一个更恐怖的办法来解决,如果要求不高那么在半夜2:00到3:00之间自动调整,如果要求高,那么要把误差时间分配到一个时间段内,每次调一秒,这样不象第一种方法,秒会突然变化。

楼主:
呵呵,谢楼上的

实际每台走时准确度都不一样.
要每台设置调整值,麻烦.关键是测出这个值要很长时间

网友B:
楼上的:能否使用高精度的频率计计算出误差,然后软件校

网友C:
hq_y 的主意很好

硬件上应该调整晶体旁边的电容。

网友D:
他山之石

http://forum.eetchina.com/FORUM_POST_1200027610_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