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以下大家自己做东西的机壳都怎么解决啊?

楼主(2007-06-24):
我想做个LED显示器,想用铁壳的,显示面板大小在150mm x150mm左右.请问大家自己做东西的话机壳都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有现成的就买,没有现成的就用数控冲加工

网友B:
找机箱加工厂提出要求

网友C:
自己做的东西自己用的话

拿木头做个壳子出来,用油漆刷好看点。

网友D:
现在要什么样子,画好图交钣金厂即可。
过去是自己动手,台钳、摇钻、锉刀、钢锯……

网友E:
先去找有没有现成的,如果没有只好找人做了。

网友F:
这里有老虎肉

长河机箱 →      http://www.enclosures.com.cn/product_z.asp

                                豪华铝机箱  豪华塑铝机箱  高档铝合金机箱  高档铁皮机箱  铝合金机箱  铝合金插箱  塑钢机箱  塑料机箱  塑料防水合  铝合金防水合  防水接头  工控机壳  卡式模组合  亚当模块外壳  便携式仪表壳  非标塑壳  台式操作机箱  墙挂式机箱  金卡外壳  仪表铁壳  仪表塑壳  仪表面框  数显面框  接线端子  铝压变壳  塑变送壳  封装外壳  电源合  电池合  屏蔽铝合  塑料密封箱  变频器壳 豪华铝机箱  豪华塑铝机箱  高档铝合金机箱  高档铁皮机箱  铝合金机箱  铝合金插箱  塑钢机箱  塑料机箱  塑料防水合  铝合金防水合  防水接头  工控机壳  卡式模组合  亚当模块外壳  便携式仪表壳  非标塑壳  台式操作机箱  墙挂式机箱  金卡外壳  仪表铁壳  仪表塑壳  仪表面框  数显面框  接线端子  铝压变壳  塑变送壳  封装外壳  电源合  电池合  屏蔽铝合  塑料密封箱  变频器壳

网友G:
小东东我一般用塑料盒自己做

网友H:
以前我喜欢用铝合金门窗的边角料自己加工,嘿嘿

网友I:
有专门做那种东西的厂家,到那种综合电子市场上去看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