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机正反转控制

楼主(2007-06-25):
(无正文)

楼主:
回复主题:求助!关于电机正反转控制

现在要做一个控制电机正反转的试验,电机是可逆电机,开关接到CW端时正转、接到CWW端反转;
试验要实现的是电机带动一个工具沿着导轨上下往复运动,在上方和下方的极限位置时能够自动进行正反转切换;
我自己的想法是在导轨的最上端和最下端各安装一个限位开关,然后用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开关的切换,但是以前没有这种设计实际电路的经验,不知道这种方法的可行性怎样,也不知道怎么选择继电器,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

可用三个继电器组合.....

网友B:
功率mos+适当的外围保护电路

网友C:
建议用接近开关

网友D:
用常开触点的行程开关,

用常开触点的行程开关,还要1个RS触发器,驱动1个单刀双掷(SPDT)继电器,继电器选择电压同电源一致的.
另:反转不是CWW是CCW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