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压10~18V,输出12V,电流500mA,这样的DCDC怎么设计?

楼主(2007-06-25):
输入电压10~18V,输出12V,电流500mA,这样的DCDC怎么设计?
最好不要用开关变压器,我可以允许输入输出共地。

如果是输入电压大于输出电压,或者输出电压大于输入电压,都好设计,
这样的输入电压在输出电压上下浮动,该如何设计?

网友A:
输出值恰在输入变化范围内,比较难

buck-boost可以做到,但极性反转。
用变压器当然很容易做到。

网友B:
楼上的,buck-boost没有反转电压

用变压器比较麻烦

网友C:
变压器

如果电压一直在10--18V之间变化那用电压器也不好设计.

网友D:
用电压比较器把他们分开咋样?

网友A:
3楼的 qjy_dali

“楼上的,buck-boost没有反转电压”
????

网友E:
输入电压10~18V,输出12V,电流500mA,这样的DCDC怎么设计

你的要不要隔离,如果要隔离的话就难了,成本也要高些 用SC1103 IC

楼主:
不要隔离

我现在明白了
我的pcb上还有5V,先用DCDC变换到5V,然后再变换到12V
这样就ok了

网友F:
呵呵,楼主变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