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可以看看这篇**,

楼主(2007-06-26):
我们现在在做   基于单片机的电流检测

需要检测出电流和电压的有效值,各为大虾给点建议好吗?

要用到AD736  ADC0809   89S51等等

最好用电路图什么的啊

谢谢啊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
看你的名字象是"五线谱"啊

    五线谱嘛,弄音乐就好了,弄什么单片机咯.

网友B:
楼上就是“自然人”了。。。

网友C:
什么都跟别人要

楼主,直接跟高手要一个成品,这样会更轻松。

网友D:
好象是无香铺嘛

你也总得交待一下测量范围及精度要求,人家才好回答哦

楼主:
谢谢啊

没有具体的精度要求,只有有一个设计的大体思路就OK了。。

网友E:
楼主连芯片都选定了

想必设计思路早就有了,要不怎么能定芯片型号?我等又何必再多说?

楼主:
不是了

各位误会了,

上面的芯片只是个建议什么的 ,

希望各位想想啊

网友E:
既然一切都还“没有”

tyw早就说了:你也总得交待一下测量范围及精度要求,人家才好回答哦

那就要说说:
电流测量范围。1mA和1A和1kA是不一样的。
待测电流频率。50Hz和50kHz和50MHz是不一样的。
测量精度。
测量结果如何处理。
是否一定用89S51单片机。
……

首帖第一行说测电流,第二行又说测电流和电压。到底测什么?

网友F:
呵呵~~你是个学生吧?搞毕业设计?

ADC0809 我接触过,那是在上学的时候,学51的书上带的例子,当时我搞的不是很明白!
出来后我改学PIC了,我就明白了买个ADC0809的钱可以搞个更复杂的比你要求更好的设备。
我们不能够把老鼠放到火箭里发射到火星来消灭鼠害!

楼主:
是个学生

我们现在在搞实习,相当于设计吧

网友G:
果然是学生,这种问题...

网友H:
呵呵..

搞2个传感器OK了啥..其他的都让单片机去WORK

网友I:
自己先整理一下再来问也不迟

网友J:
看看AD的datasheet或单片机的书

看看AD的datasheet或单片机的书,上面有电路和相关程序

网友K:

http://xiaoya.21ic.org/user1/4194/archives/2007/396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