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字符液晶光标显示移动的操作

楼主(2007-06-26):
用1604显示一组参数,譬如表格里的参数,对应在RAM里响应的地址,修改时按键上下左右,将光标移到需修改的数上,按键修改,请教一下各位光标怎么控制的?我只会显示字符时x、y的定位,谢谢各位!!

楼主:
瓜兄到处跑,乍不给俺指点两句呢

网友A:
这次要天麻流星汗了

对程序,俺一直不懂,嘿嘿
抱歉,帮不了你

网友B:
............

以前做过
现在不会了
呵呵

网友C:
贴个程序作参考

                           mov p0,cursor_reg   ;write cursor address
                           acall enable

                           mov p0,#0eh    ;cursor ON
                           acall enable
;------------------------------------------------------------------------
                input_err: mov p0,#00h    ;clear LCD
                           acall enable
                           mov p0,#0ch    ;cursor OFF
                           acall enable
                           :
                           :
;--------------------------------------------------------------
                   enable: clr rs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
                           setb e
                           ret
;--------------------------------------------------------------

网友D:
使用光标一般要使用2个数据管理区,一个是数据输入区,另

显示管理区,再使用一些逻辑关系构联出反白的或下线的光标提示

网友E:
看我的, 直接在PC上点鼠标就可轻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