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的保密问题

楼主(2007-06-26):
看书上说,fpga的配置程序要存放在片外存储器里,那么也就是说fpga内部就没有程序,那么是不是就可说fpga的保密性很差?

网友A:
大体这样

  不过也有内嵌flash的fpga

网友B:
内置Flash的也有很多啊

网友C:
还有反熔丝的FPGA,安全性真那是,,,好

不过用的人很少。
ACTEL和QuickLogic都有anti-fuse和FLASH的FPGA。ACTEL的普遍一些。
LatticeXilinx-新Spartan是把加载的FLASH做到FPGA芯片一起了。
反正都算是内置FLASH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