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性价比高的422或485驱动芯片?

楼主(2007-07-02):
我想选择一款4路驱动的422/485驱动芯片.大家有没有好的推荐啊?谢谢了!

网友A:
这种东西又不贵

max 485

楼主:
那个不是4路驱动器啊!

网友A:
哦,sorry 没看清

网友B:
多路的没有性价比高的

价格肯定远远高于标准产品的4倍,还是用标准的吧。

网友C:
总线本身就是一对多的,干嘛要多路?

楼主:
我怕驱动能力不够!

当输出给其它设备的时候,各个设备吃信号的程度都不一样.如果并连的话,经常会有一个设备收不到信号.

网友C:
这个不是芯片驱动的问题

把你的接线图描述出来……

485布线没这么简单的……你不会每一个终端都挂一个120欧姆的匹配电阻吧……

楼主:
我用485的时候就是直接用A,B两脚输出

我用485的时候就是直接用A,B两脚输出.至于它的负载是外围设备,不一定是什么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D:
有点意思~

每一个外围设备上都有 MAX1487不就行了么~?
我做过用电脑控制30多个外围设备的项目,通讯就是485。从电脑的串口出来经过232转485接口转换器,把A,B两线分别接到各外围设备上,都是并联。没想过外围设备吃信号问题啊?是不是通讯协议的问题啊?

楼主:
怪了!

我们做的东西,接外围设备的时候,有时2个并在一起就不行了.非得一个接一个.

网友E:
一条总线上AB间只有一个120欧的电阻,还有协议别冲突了

网友B:
485、422本来就是多点互连的

是你的电路有问题,解决的方向是改进设计而不是找寻非通用芯片。

网友F:
简单

75176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