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欠阻尼和过阻尼?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7-03):
拿个重物系在一根绳上

这是个近似的单摆,中学学过的。
绳的另端挂起来,这个重物可以摆动。
如果是在空气里,重物可能摆动多次才到平衡位置,这是欠阻尼。
如果重物浸在很粘稠的油里,重物可能根本没有“摆动”,是缓慢地向平衡位置移动,越来越慢,绝不会超过平衡位置,这是过阻尼。

网友B:
楼上的好形象...

网友C:
二楼讲的很好。

二楼讲的很好。教学也要有方法才能使学生一听即懂,所谓深入浅出。

网友D:
佩服2楼!

网友E:
二楼说的很好,我再补充一点,

类似欠扁和扁过头的区别……

网友F(2010-06-05):
恩,把知识讲的真形象了

网友G:
老M的解释很生动..

网友A:
三年前的老帖,怎么给翻出来了?
本来,“过阻尼”和“欠阻尼”的概念,就是力学中的概念,电学中使用,不过是延伸。之所以用力学例子来说明电路,是因为LC回路的微分方程与力学中简谐振子的微分方程形式上是一样的,当然其解也是一样。

网友H:
可以正弦波来解答,一种幅度越来越小,另一种越来越大

网友I:
过阻尼欠阻尼都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大的是发散了,有额外能量补充,相当于阻尼为负了

网友J(2012-04-05):
越来越大的是谐振,加了一个激励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