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带高压偏置的正弦波

楼主(2007-07-03):
输出:U=U0+U1sinwt
要求:偏置U0的可调范围60-80V,U1的可调范围为20-40V,最大频率为40KHz左右,输出几乎不需要电流
条件:信号发生器、0-150V可调的直流电源

我参考了如下电路,仿真的时候波形很完美,但实际搭电路怎么调也调不出来。请教高手,问题出在哪里?曾经maychang等热心人也给了一些指导,但本人基础薄弱,理解得不够透彻,不够清楚,所以今又重发一遍。

网友A:
建议把电路改成这样试试看

原来的电路有问题,建议改成这样试试看:

楼主:
谢谢,我仿真一下

再次请教:原来的电路问题出在哪里?谢谢指导

楼主:
回 tuwen

放大器的负输入端是偏置的交流信号,然后放大器和功率管直接对这个信号进行放大?

R8,R9是引入反馈到正端,起什么作用?C1是耦合直流?

从仿真(放大器为LF347N,功率管为IRFp250)的结果来看,当输入正弦信号超过1V时,输出信号就很容易出现乱七八糟的失真现象。
输出信号的幅值可调范围只在10V以内,怎样才能扩大其可调范围?
谢谢!

网友B:
楼主又回到最初的方案了?

一定要用单电源?

网友A:
电阻数值标错了

R8、R9是反馈电阻,图中电阻的数值标错了。R8改成1K,R9改成82K。整个电路是一个同相放大器,放大倍数83。
C1用于衰减高频,抑制可能发生的振荡。具体数值需要根据实验来确定。
R2输入直流电压,最大约2V,R4输入交流信号,最大1V。经R6、R7衰减1/2后相加,然后同相放大83倍。
这个图仅是一种构想,并未实际试验。仅供参考。

“原来的电路问题出在哪里?”我也说不清楚。只是觉得负反馈分别从Q1的栅极和漏极引出,道理上讲不通。

网友A:
仿真结果

试着仿真了一下,如图。
C1、C2都是抑制自激振荡用的。但具体数值要由实验决定,仿真是不算数的。

楼主:
回 tuwen

现在的仿真结果很完美,我搭一下试试。

我拿这个图去请教了一个人,他说150V通过R8、R9、R10电阻反馈到放大器的正端,这是绝不允许的,还说这是模电的一个基本知识。请问,是这么一回事吗?谢谢

楼主:
回 maychang

目前老板是这么说的,待我调完这些单电源电路后,如果结果不行的话,我打算去说服他换成双电源的。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B:
回 yfliu

原来是老板说的,那就没有办法了。

实际上,这个电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不能温度变了,就手动调节一次幅度或频率吧?稳幅和稳频都是必须要有的功能。那可比输出这样一个带直流偏置的正弦波复杂得多。

楼主:
谢谢maychang

   您说的问题我完全没有考虑到,目前看到那些原理图,我都要费半天劲才能搞懂,有些甚至只能通过仿真懂个大概,弄这些电路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可真费时间。还好,在这个论坛里有你们这些热心人,让我觉得有个咨询和依靠的地方。

网友A:
回复 8楼

他的意思可能是说,万一R9断开,高压就会加到运放的正输入端,烧坏芯片。
确有这种危险。

网友A:
场效应管的引线太长

场效应管的漏极、栅极的引线都要尽可能的短,否则是很容易自激振荡的。另外,仿真图中增加的R11、C2你似乎没用,这两个元件对抑制振荡也有很大作用,这两个元件也要紧靠在Q1的栅极旁边。电路元件的布局是很重要的,不是接线正确就行了。

场效应管要加散热片,不然会很烫的。

场效应管比双极性三极管更易发生振荡。如果有可能,可以换一个低频大功率三极管试试,也许难度会低一些。

这个题目如果让我来做,我也不敢保证一装就成功。必然要经历一个设计、试验、修改、再试验的多次反复的过程。所以,模拟电路的设计,一半在书桌上进行,另一半要在实验现场进行。

网友C:
回12楼,

应该是万一R8断开,就会有高压到运放的输入端吧!

楼主:
请教tuwen

我按您的意思将MOSFET的引线缩短了,可在没有输入交流信号时,LF347的1脚输出如右上图所示,整个电路的输出入右下图所示,而且两个振荡信号的频率随着高压输入的增大而增大。

网友B:
“没有输入交流信号时,LF347的1脚输出如右上图所示”

还是有寄生振荡(自激振荡)。
这是由于大环路反馈引起的。要消除这个振荡同时又能保证增益和带宽,相当困难,往往振荡消除了,带宽又不够了,或是增益太低。这是负反馈应用的难点。
在7楼tuwen已经说了“C1、C2都是抑制自激振荡用的。但具体数值要由实验决定,仿真是不算数的。”其它方法还有:使用局部反馈而不用大环路反馈,加频率补偿电路,等等。

楼主:
matchang and tuwen:除了自激振荡之外,

1 调节与6.8K相连的可调电阻,输出直流怎么没变化,这难道也是由于自激振荡的影响吗?我想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
2 输入交流信号,输出依然还是直流,并没有叠加上交流信号,我焊的这个电路怎么不工作呢?

网友A:
振荡不消除,别的都谈不上。

电路在发生自激振荡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正常的线性放大。所以,振荡不消除,别的功能都谈不上。
消除振荡,建议试试:
1,加大仿真图中的C2,例如增至100pF。
2,加大R11。
3,高压(150V)加一个去耦电容,例如10uF/200V,去耦电容的接地脚要紧靠Q1的源极。
4,运放电源(+/-9V)也加去耦电容,不过看你照片中好像已经有了。
消除自激振荡,要靠尝试,

另外 to 15楼:2楼的图是R8,7楼的图是R9。

楼主:
tuwen:

我把R11加到200欧,电容也换了,也加了去藕电容,但结果还是一样,是不是因为放大倍数太高了,也会自激振荡?一般用什么补偿方法?

网友A:
设计了另一个电路

我利用手边现有元件,设计了如下的电路,并经实装试验,证明可行,能够达到楼主所说的直流、交流调节范围。

网友B:
这个电路从发射极取反馈

第一、没有高压问题,除非T1击穿否则运放不会损坏。
第二、T1对运放来说是射随器,增益近似为1,不像集电极(漏极)取反馈增益那么高,不大容易产生振荡。
缺点是T1的电流放大倍数随集电极电流变化,输出有由于放大倍数变化产生的失真,且不能由负反馈减小。
R2可以考虑加到运放同相输入端。
这个电路比原电路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