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电磁阀控制电路

楼主(2007-07-03):
我需要一个单片机驱动电磁阀的控制电路!我是这样想,单片机引脚通过光耦隔离后,由光耦别一端驱动MOS管来控制电磁阀电路!该电磁阀参数为24V,600mA,想选用小功率电磁阀,不知用什么型号最好!现在的MOS管一般都是TO-220封装,个人感觉太大了!想用小一点!因为驱动电流还不到1A!请各位大虾给我出个主意!谢谢!

网友A:
SOT-23 封装达到2~3A的MOS管有许多

因为是开关控制,MOS管自身功耗其实很小,做好限流和续流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