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差计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07-07-04):
本人正在使用电位差计,在使用电位差计的时候是否可以使用万用表或者电压表直接测量其输出和测量端电压?
在网上查到有的说允许 有的说不允许,我现在都糊涂了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这要看该电位差计的操作说明

一般可以使用数字万用表,动圈表是决不可用的,任何电压表的引入都会造成测量结果的误差,只是数字表内阻较大,影响较小而已,但误差是否在可以接受的程度内,要看电位差计的设计和正在测量的值所在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