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电容增大后,对继电器的寿命是否有影响?

楼主(2007-07-04):
该电路是从产品上抄来的,因为要在原先的电路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发声功能和电源指示灯,现在出现这样个问题。单片机正常工作时VCC为5.1V,当发声时(发声时间约0.5S,停10S,循环发声),单片机工作电源从平时的5.1V跳至4.6V左右,然后跳回5.1V;把降压电容C1改为0.33UF时,发声时电源从5.1V跳至4.95V,然后跳回5.1V,比0.27UF稳定些,可此时测C2两端电压高达38V多,用0.27UF电容C2两端电压为33V左右,现在请问:
1:降压电容增大到0.33UF后,对继电器的寿命是否有影响?
2:为什么交流电源两边输入都串了个470R的电阻呢?(注:电阻功率是1/4W的)
3:这个电路有哪些优点,比起直接用24V稳压管去控制继电器,哪个方案要好些?

网友:
我认为

1.要算算有没有超过继电器的线圈最大功耗
  对于一般额定功率300多mW的继电器是不成问题的.
2.防冲击,尤其上电时的火花,我认为串一个就够了吧
3.优点就是把继电器串在电路中,有利于减少电路的电流,可以使用更小的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