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的epm570可以承受5V电压吗

楼主(2007-07-04):
如题,想用cpld驱动5v液晶,可是要是有5v数据给cpld,那cpld能承受吗

网友A:
不行的

要作电压转换

网友B:
我记得EPM570是不能容忍5V信号的

不过像这种情况,LZ看手册不就得了。别人说的再多,也是看手册

楼主:
关键是那数据手册上没有写5V那

看了,没有写,但是以前看见个资料,上面写着lvtl类似的电平,可以承受5V,类似LPC的就是这样的,记者CPLD也是这样的,所以想问一下.

网友C:
MAXII系列的应该可以的

仔细看看手册,里面有介绍的。部分管脚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