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三相电参数测量问题

楼主(2007-07-05):
请教,在测量三相电的相电压,线电压,和电流,功率等参数,如果不做谐波分析,在一个周期内采样64个点,直接用时域积分方法,采用均方根值求电压,电流有效值可以吗?这样是不是在谐波含量大时不准确阿,如果用fft感觉复杂了点,谢谢各位发表意见

网友A:
不如用ATT7022

不如用ATT7022  三相电能专用计量芯片.

网友B:
照黄头说,这个芯片功能实在够强

下个DATASHEET看看。

楼主:
谢谢黄头,价格不贵吧,谐波分析用可以吗

网友C(2009-04-13):
ATT7022的技术手册中好象有个错误。

这个有效值的计算怎么跟我印象中的不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