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办法可以直接检查U盘的容量?

楼主(2007-07-11):
前不久买两个1G的SONY牌的U盘,没想到会是假的标称容量。昨天才发现问题,似乎是512M的。但用属性看或格式化都是1G的,存文件也可以接近1G,但后500M存的东西,不是无内容就是覆盖以前的内容。有时还会生出许多莫名其妙的文件--内容是空的还不能删除掉。
买U盘时没有测试,但开了正式**和信誉卡。U盘盒外面也标明是1G的。难道是JSMM也不知道假货?或者是故意的?这两个1G的U盘肯定是要拿去换的,问题是怎么样来方便地检查U盘的容量呢?大家给个主意啊,谢谢!

网友A:
在磁盘管理器里就可以看到,资源管理器的不可靠

网友B:
哈哈~~~两个512的,刚好1G嘛~~~~~

网友C:
SONY早就不出U盘了

    即使OEM的也不会在零售市场出现,100%假货,但容量问题,估计销售商也不清楚,他们都是技术盲。
    直接拷贝一个大于512M的单一文件如视频文档等再拷出来,有问题的话容量就是假的,这样判断最简单可靠。

网友D:
销售商不知道?

512M 跟1G的进货价差在那里,jsmm 不会这么白痴的,
现在的u盘所谓的扩容/压缩技术,早就流传开了。
u盘除了sandisk/kingstore, 其它的不用考虑了,

楼主:
3楼TX别幸灾乐祸啊,推荐几个好U盘的牌子!

我其实用的4楼的方法,先存几个视频文档到512M,然后把文档属性改为“只读”防止被改写,然后,再保存视频文档就读不出来了,就是还原不回来了。但觉得此法不直观和不方便。

刚到网上搜了一下,似乎1G的U盘都在90元左右。正牌SONY要贵多了。我买的只花55元,似乎也是512M的价。

这是我第一次买U盘,以前都用CF卡的,想当初sandisk的256M的CF卡是在新加坡买的,花了75新币。现看到U盘如此低价,忍不住也去买,想不到上当了。

网友E:
512M 跟1G的进货价差在那里,jsmm 不会这么白痴

估计jsmm遇上了更jsmm的jsmm。你不白痴也得自认了,哈。。。

网友F:
网上搜搜

还有16G、40G的U盘呢,不到100大洋,都不用脑袋想就知道是什么货了

买盘的经验:光拷贝大文件测试还是不行的,大文件测试只能识别出是否扩容盘,还要看实际容量,精确到M,小10M以上就不能要,因为那是用次品FLASH做的,屏蔽了坏区

网友G:
随让你们都买什么sony的???

这些大品牌,能便宜吗?
买朗科的,或者爱国者的,都是很不错的!
而且市场上好像就朗科支持USB启动,今年春节时我看了很多,就朗科支持USB引导,这玩意很方便,必须要!

只是朗科以前老是专利专利的让人烦,现在不怎么宣传了,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支招的TX!还有什么好的检查U盘的方法啊?

俺这里卖“清华紫光”U盘的比较多,多大容量的都有,但网上说假的多,就没敢要。
谢谢cnchip推荐的朗科和爱国者牌子,1G的要多少¥啊?
另外,买U盘是否必须要开封测试?以前过于信任JS的信誉卡了。